V星主板一亮即掉

楼主(2013-05-28):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主板型号是MS-7392 REV1.2 问题是一点开关诊断卡亮一下就灭,点一下.风扇转一下就灭,把CPU拿掉就不掉了,但是测的12V根本没短路呀!BIOS也刷了,哪位大神支点招?

网友:
用假负载检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供电不稳吧!你把cpu的供电场管换下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仔细检查下啊

网友:
四秒掉电,查CPU哪块

网友:
北桥1.2V没到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