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师解释BL-ADJ-ANALOG和BL-ADJ-PW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28):
BL-ADJ-ANALOG和BL-ADJ-PWM是什么意思?

BL-ADJ-ANALOG和BL-ADJ-PWM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个是电压(模拟信号)控制亮度调节  一个是脉冲信号控制(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个分别是多少V供电呀师傅

这个按键板怎么给改下 能用我用乐华通用驱动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