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474XT 自动掉电

楼主(2013-05-28):
HP G42 474XT 自动掉电 I5机器,HM55,独显

偶尔能进系统。看过温度正常

有时开机进BIOS就掉
已去掉显卡温控功能

网友:
刷 BIOS即可!!!

网友:
有可能吗?没试过。

网友:
BIOS刷过也不行

网友:
我手上正有一台 无赖中

网友:
好像很多人都遇害到过这种机器,没有得到解决呀

网友:
此机没有解决,只有一问号。。。

网友:
我接到的机器是外接屏正常 内接屏没显示  如是重做显卡全测试OK 关机客户已付钱再重新开机 他奶奶的问题开始出现了 进到windows界面掉电换适配器问题依旧 !求神仙下凡了

网友(2013-07-03):
这机器,此问题,还没有修复的人..

网友:
被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无从下手呢,温度报错,可是CPU和显卡没有发高温啊

网友:
这个会不会也跟 acer 4736 一样呢,通病 ?

网友(2013-08-20):
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
刷下bios 試試

网友:
该问题不是风扇,不是CPU,不怪BIOS.散热器自然也不怪。板上问题一直在查。。。。。

网友:
除了温度高断电    其他都不好修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正在研究中

网友:
无奈,我也修不好哦

网友:
耐心修才是真道。。这个主板我换过几块,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一模一样,掉电,显卡已经重做BGA,  偶尔能进系统,不掉电时似乎一切都正常,感觉还是板子上某个地方有虚焊,头疼中

网友(2013-10-13):
这个问题换电源接口,因为电源接口的过孔PCB 有OPEN 导致19V电流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