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35K打印机维修,高手请进!

楼主(2013-05-28):
爱普生635K打印头线圈烧了,这机子拔了打印头就可以开机有指示灯,插上去就开不了机,确定是打印头烧了,
现在问下师傅换了新打印头会好吗,主板那块不知道要不要维修,要这样测量才知道,请知道的师傅告诉我,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发个打印头试试呗、如果换打印机头不行的话.就当备货了、还可以积累经验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综合分析判断,主控板能检测到打印头故障,应该好的或者毛病不大。放心发货吧。

网友:
如果针驱动击穿的话,新打印头也会坏

网友:
  发个新头 换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