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后开机蓝屏

楼主(2013-05-28):
华硕X42J的本子本来是好的,我拆下来上硅胶。原来的硅胶干了,粘在铜片上面好紧,用力强扯下来,然后上硅胶,上得有点多。再开机自动进CMOS,日期时间都不对了,更正后进WIN7时WIN7标志(四个圆点闪出来时)还没出完就蓝屏。不上硬盘进CMOS蛮好。帮我分析下

网友:
是装的时候没装好,还是硅胶上多了。还是要设置BIOS。求思路

网友:
bios没有设置好!

网友:
在硬盘模式改成IDE模式试下

网友:
操,把老子黑狠哒,昨天刚收的个华硕I3 330的本子,发现只一个喇叭有声音,准备把系统做好了,拆下来清灰上硅胶,修下喇叭的,做好系统后,优化好了,做了备份,今天早上一拆一装蓝屏。各种问题都分析试了,还是蓝屏。最后我想可以亮机,可以进PE。硬盘没坏道。是不是昨天把不该优化的优化了?换个XP试试。一试OK了。哎!走了多少弯路啊。。。。。。。。不响的喇叭对地值,电压都正常,可能是喇叭坏了,现在还是只一个喇叭响

网友:
改硬盘模式啊 ,蓝屏代码是7B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