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 开机风扇狂转、电池不能开机不能充电

楼主(2013-05-28):
(无正文)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再发贴呢?现在本子用电源能开机不?电流走不?跑马多少?
风扇狂转是不是以前改过?是不是温度太高?是不是风扇坏了!!!!
无语!!

网友:
插电源一直怎么用都没问题

网友:
插电源开机进系统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A:
差冲放电电路 找到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冲放电电路 找到图纸就好办了

电池插上不能充电     电池有电电源拔掉是可以待机使用的风扇一样狂转  充电芯片换过了

你认为是那里可能性比较大呢

网友(2014-06-14):
刷BIOS网上下载的没有用,去卖主板那里刷!

网友:
我也是一样,整个笔计本都拆了几次,才发现是电池坏了,把电池拆了发现电池芯是好的,只能换电池了,电池保护板买不到又难换

网友:
先排除BIOS。

网友:
吐血,换了电池也一样转

网友:
电池插上,适配器插上能开机不

网友:
风扇狂转跟EC有关哦

网友:
电池插上,适配器插上能开机

网友:
但不能充电 电池电量是0

网友:
多刷几个B IOS,风扇狂转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不刷B IOS

网友B:
充电芯片!保护隔离都有可能!

网友:
把KBC换了就好了。

网友:
KBC是什么

网友:
KBC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保护隔离都有可能!

EKC是什么

网友C:
KBC 吧,没听过EKC

网友:
引用 网友C:
KBC 吧,没听过EKC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遇到不少,一般都是充放电路问题,还有可能公共点有问题了也会这样。。。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吗?

网友:
一般都是充放电路问题

网友:
检测到电池,但没

网友:
是充放电路

网友:
华硕的风扇狂转的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不会刷BIOS

网友:
充放电路在电源小板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