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折磨我两天两晚的联想天逸200板号广达E2DL终于修好!

楼主(2013-05-28):
五天前同行拿来一个联想包包,很脏!!告诉我这台笔记本不能开机,务必修好!!
我拿到本本一看,联想天逸E00。我插上可调电源,电流马上啪啪直流5A。赶快断电拆机,一边拆一边暗想,这不就公共点大短么。乍运气这么好呢(因为我连着三天遇着公共点大短的机器,全部用烧鸡法烧到电容,这相当于是捡钱呀),又可以捡钱了。拆开一看,保护隔离管PQ14,明显烧穿,黑的!!换之!!

   再打公共点!!3X~~~公共点对地值30多,事实低得有点过份!!但是又想什么事也怕万一,万一这机器就这么高呢。所以就没有再查了。我就先将电源调到1A以内,上电,电压被拉到2V左右。尼妈,这不还是短么。没办法只好祭起师传大法——烧鸡!!电流慢慢调到1.5A,然后在板上一顿乱摸。
摸到PC107的PP非常火辣!!

拆下一量:0000
赶快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再打公共点,对地值,如图

心想可以收钱了!!!
开想将可调电源电流调到最大,轻轻按下ON。“啪啪”又5A。断电量打公共点,又只有30多了!!再量PC107。尼妈又通了。难道是我电容换错了,我又换一个上去,又打值,又“啪啪”。到这份上我知道我要再换电容就是业余水平了。
一看电路图,此电容为CPU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待机的时候这个电压是不会出来的。

一看图最有可能是上管PQ7。一量果然通的。我算是明白了。上管DS通了将公共点的19V直接加到一个耐压值只有2.5V的PC107上。她脆弱的身体如何受得了。果断将PQ7换掉!!
我也不打公共点的值了,满怀信心上电,待机0.010A。这该要OK了吧!!谁知道这其实才是磨难的开始。
找到开关,我一按,电流还是0.010,我再按,0.010,我还按,0.010。然后我好象记得EC还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触发:分别是ACIN的高,LID的的高和BL/C#的低。我实测ACIN为3.3,LID为0V。但BL/C#为3.7V。
在此产生了争论,详情见:请教一个关于广达BL/C#这个信号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2705-1-1.html
关于广达BL/C#,D/C#的实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2756-1-1.html
(但我修好之后实测这个信号在待的时候是0V,一直0V不会被置高)
BLC/C#信号我一直不能解决,一直为3.7V我就没管了(因为想尽办法也就这样,事实工作正常之后也正常了),我直接跳过走南桥方面一条路:
直接找到广达的EC触发信号NBSWON#
为EC的第二脚:

该脚正常跳变!!
而且EC还发出来了后续的:DNBSWON#

D5的左边是接EC的,有正常的高低高跳变。右边一端却一直是0V低电平,而且这边端直通南桥。这儿让我产生了对时序上的第一个疑问,因为我学过的广达时序里面DNBSWON#在靠近南桥一端都有3.3V上拉,但此机却无上拉。但我坚信这个信号在待机的时候是肯定在D5两端都要有3.3V的。那为什么有一端没有呢?因为直连南桥本身,我也想到了也许需要南桥自身工作正常才会置高这个信号吧。

那没办法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查RTC电路,全正常!!再查V5REF_SUS和VCCSUS3_3,两个都没有电压!!而且这儿我遇到一个很大的疑问:跟我以前学的广达时序不一样。
详情见我前面的求助帖:
请教广达ED2L联想天逸E200时序上让我不解的一个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3235-1-1.html
我的疑问就在:我认知里面应该是S5的电压却都由S3的电压提供,百思不得其解,转不弯来!!在此特别感谢赵中秋老师(也就是月饼了,一般人不知道吧,嘿嘿)一句话点醒我。
饼哥告诉我不要死套广达的时序,听饼哥的教导一查SUSON为低0V。然后此时我又总是因为另外一个固执的想法耽误了时间,因为EC发出来了跳变,我固执的认为EC工作条件已经正常了,由此觉得BIOS也是正常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打过BIOS的低位地址,波形是一闪一闪不持续的。我修好之后打波形是持续的波形。所以在此我走了一个弯路,我在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打EC的晶振两端
只有一脚有波形,一脚为直线。电压一脚有2V多,一脚0.XXX。打值一脚520,一脚无穷大。在此我踢了一个大乌龙。以为晶振有一脚与晶振之间是断线的。因为自己不认真看电路图的后果就是飞线,换E,换晶振这三样事搞了一晚上。(可笑的时候我还想从南桥的32.768飞线过来试了了下,哈哈,菜鸟天真哦)
如图:

修到这儿只差换南桥了,也有人建议过,苦于我没有南桥,不然我早换了!!今天上午,修完手上的东西,客户又来问,说我的笔记本修好了没有呀,其实我内心真想说修不好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来我的BIOS座子,想死马当活马医,刷个BIOS试一下吧,再不好我就放弃了!!
刷完,之后再触发,电流上升到0.02X。现在SUSON出来了。3 5VSUS也出来了!!!所有应该有的跳变也有了!!查吧,查所有的SUSON开启的电压,查到2.5VSUS没有出来。原来是我在找短路的时候拆了两个电感装回去的时候却装错了脚。如图:

图种的这两种PL7 PL8的小电阻本来是这样装的,被我全横着装了(维修在于细心呀)汗!!
到此SUS电压全出来了。但是电流还是只能上到0.028。尼妈,我想应该可开启MAINON了吧,我拿着万用表去点MAINON有EC的脚,一点,上电了!!跑到0.4XX。我再次EC摸点焊膏,吹一下。装个CPU内存,一路逛奔到0.9!!!接上屏,久违的LENOVO!!出来了!!!

总结:维修要有万分的细心+清晰的思路+变通的思维,还有不要固执认为一些自己并不是很了解的东西应该是怎么样的。
最后:特别呜谢以月饼为首的在我前面两个求助帖子里面指点我的各路神仙!!

补充内容 (2013-5-29 07:45):
早上起发现被加精了,晕,里面错字一堆哦!!

网友:
精品高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让我汗颜呀,我很菜的

呵呵谦虚了,我刚学的,更菜的,你有电子元器件目录表吗?带有图和主要功能介绍的那种?我QQ719536489

网友C:
最终楼主换了保护隔离的MOS管和CPU供电上管以及电容,解决了保护隔离。后面的故障不触发的原因是更换了EC和刷了BIOS解决的是吗?顺便给你的技术和帖子加分。

网友D:
看了你这贴,我都发现自己去年白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终楼主换了保护隔离的MOS管和CPU供电上管以及电容,解决了保护隔离。后面的故障不触发的原因是更换了EC和 ...

谢谢哦,我是换了EC,但EC应该是冤死的!!应该是刷BIOS问题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这贴,我都发现自己去年白学了。

何出此言呀,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谦虚了,我刚学的,更菜的,你有电子元器件目录表吗?带有图和主要功能介绍的那种?我QQ719536489

这还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哦,我是换了EC,但EC应该是冤死的!!应该是刷BIOS问题就好

恩,这个机器得到的经验够你今后修更多的机器了。EC先留着,下次维修到你还上去看看就知道了。我昨天也是修一台联想的机器,广达的板子,那几个信号我没有查,因为是保护隔离大短,最后也是因为CPU供电的上下管击穿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这个机器得到的经验够你今后修更多的机器了。EC先留着,下次维修到你还上去看看就知道了。我昨天也是 ...

不过说实话被这机子磨了对广达的时序有全新认识

网友:
对于我新手来说,这就是一课额,维修一定要细心!谢谢分享!

网友E:
新手一个,好羡慕你们的技术啊,我咋不会看电路图呢,还有那些英文信号怎么才能记住呢,求老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新手一个,好羡慕你们的技术啊,我咋不会看电路图呢,还有那些英文信号怎么才能记住呢,求老师啊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慢慢来的,没有谁一天能看得懂记得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慢慢来的,没有谁一天能看得懂记得住

努力吧,怎么看懂笔记本那些密密麻麻地图纸呢,我该先从哪里入手啊?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 DNBSWON#这个是EC芯片给南桥的信号吗

是的了,其实就是INTEL标准时序的PWRBTN#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努力吧,怎么看懂笔记本那些密密麻麻地图纸呢,我该先从哪里入手啊?求指教..

还是哪句话,过程了!!有时间去学习,没时间自学

网友G:
哥们的时序还是不很熟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的时序还是不很熟悉啊

说了我是新手嘛,我才接触一个多月

网友:
你说这个和以前的广达时序不一样,是说这个没有S5-ON这个信号吗?S5的电压,是SUSON开启的

网友B:
这个板的V5REF_SUS和VCCSUS3_3是SUSON开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的V5REF_SUS和VCCSUS3_3是SUSON开启的

这个改动,够垃圾的,不知道的,要绕起来没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改动,够垃圾的,不知道的,要绕起来没完

这可能是帮联想OEM的吧

网友I:
     前几天我也接了你这个机子 ,客户说80块钱能修好就修  。 我没有EC  没有南桥 没有BIOS那样的座子 最后放弃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我也接了你这个机子 ,客户说80块钱能修好就修  。 我没有EC  没有南桥 没有BIOS那样的座子 最后 ...

80块?我倒了,如果客户这么跟我讲我直接送客,想都不想,机子都不会看了

网友:
这种软故障应最先排除,没事我就喜欢刷刷BIOS。所以下载分也下完了

网友J:
我不懂时序和笔记本的信号啊  !楼主有相应的资料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不懂时序和笔记本的信号啊  !楼主有相应的资料吗 ?

晕!!学呀,资料好多,你就论坛也能找到

网友:
有时候看着电流应该亮机了就是不亮,刷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K:
请问楼主,从图纸中怎么看出ec 的bios一脚无穷大是正常的呢

网友(点评):
有一个脚是串了个大电阻,但是他是两条线路到的南桥,不应该无穷大啊,

网友L:
然后我好象记得EC还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触发:分别是ACIN的高,LID的的高和BL/C#的低。我实测ACIN为3.3,LID为0V。但BL/C#为3.7V。
请问楼主 那个LID休眠信号应该无效  但那个BL/C#应该为高吧

网友(点评):
LID#要为高,低的话有效,就进入休眠了

网友:
我这还有个台,修了几天了

网友:
LZ经验太少了,看来修的机器不够啊。时序这个东西,不要按照图纸上面的照搬,那样你会把你自己弄晕。19V短路这种,上管击穿是很好判断的,首先排除上管击穿后放心大胆的烧就行了。不触发这故障也好解决,你浪费你的示波器了。这机器是很老很老的东西了,没记错应该是87951的IO吧,XBUS总线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从图纸中怎么看出ec 的bios一脚无穷大是正常的呢

有一脚中间串了一个很大的电阻,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就会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然后我好象记得EC还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触发:分别是ACIN的高,LID的的高和BL/C#的低。我实测ACIN为3.3,LID ...

我写错了,我实测的LID信号是3.3。bl/C#有人说高有人说低,饼哥发了一个帖子置顶呢,你看看到

网友:
短路会引起BIOS问题吗,我这方面欠缺,朋友说下,

网友M:
楼主只学了一个月就有这样的成就,迅维网培训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只学了一个月就有这样的成就,迅维网培训高人啊!

是了,去学了总有点收获的。不过我只是到迅维学了主板!!

网友:
广达代工的BL/C#信号不必过于纠结,我也修过一台Gatway MT6224J,BL/C#一直都为高电平的!开始修的时候也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后来修好了特地去测试了一下,用适配器不管是待机还是触发后,那个机器的BL/C#都是3.3V。

网友N:
楼主有钱淫呀,用泰克

网友O:
修好后 BL/C#是为高吗?
还有南桥的DNBSWON#有跳变吗
EC的晶振只有一边有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修好后 BL/C#是为高吗?
还有南桥的DNBSWON#有跳变吗
EC的晶振只有一边有波吗?

修好后:BL/C#为低。DNBSWON#有跳(这个必须要跳不然南桥是不会认为得到了开机信号)。EC的还是只有一脚能测到波(其实我的帖子里面的晶振波形图片就是修好后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钱淫呀,用泰克

其实是便宜货,最便宜的泰克,而且还是二手货,所以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楼主弯路也走了,不过还是你厉害修好

网友O:
只接适配器不插电池BL/C#也为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只接适配器不插电池BL/C#也为低吗?

是的,我没装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何出此言呀,大哥

去年10月份才去深圳学的,现在都不记得那些了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出问题的多

网友P:
我就先将电源调到1A以内,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4723-1-1.html请问这是一1V以内还是1A以内  用可调电源怎么能看出多少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10月份才去深圳学的,现在都不记得那些了

经常修呀,经常翻笔记对着看,不然谁记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我就先将电源调到1A以内,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 ...

这个!!我只调一点点,我知道肯定没有超过1A我倒是没看!!你一上电也知道电流是多少了!!我其实是调到了。0.5左右!!

网友:
真是走了大弯路啊

网友H:
兄弟,昨天晚上看到一个东西,送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昨天晚上看到一个东西,送给你看看

感谢!!!在哪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不懂时序和笔记本的信号啊  !楼主有相应的资料吗 ?

额   谢谢;楼主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只调一点点,我知道肯定没有超过1A我倒是没看!!你一上电也知道电流是多少了!!我其实是调到 ...

噢  电压调到几V  是不是把电流那边拧到最底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噢  电压调到几V  是不是把电流那边拧到最底  呵呵

19V!!电流调到最底怎么行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呀。我对时序这个东西不太懂呀

网友:
天意200的板子  不触发通病是BOIS   今天看了楼主的 经验 维修 也算长见识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19V!!电流调到最底怎么行

是不是短路的地方多少V就要把电压调到多少V呀!然后再看电流是多少,如果大了就调小, 呵呵  我说的对不对呀

网友Q:
佩服,我刚开的店,偶尔会有麻烦的也都试过所有的可能了,就怕刷BIOS刷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R:
好技术 好示波器 什么时候才能买个泰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短路的地方多少V就要把电压调到多少V呀!然后再看电流是多少,如果大了就调小, 呵呵  我说的对不 ...

短路是多少V的点短路就调多少V,电流的话。烧机一般调到2A以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Q:
佩服,我刚开的店,偶尔会有麻烦的也都试过所有的可能了,就怕刷BIOS刷不好,就放弃了。

刷BIOS是一个没有风险的工作呀,怎么会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技术 好示波器 什么时候才能买个泰克啊

2300买的,也是旧货!!其实示波器什么品牌无所谓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刷BIOS是一个没有风险的工作呀,怎么会刷不好

先把之前保存一下,刷的不对再刷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先把之前保存一下,刷的不对再刷回来,

嗯,谢谢LZ指点

网友:
看样子理论很重要,经验更重要啊,按学的思路,还是有些行不通啊。

网友S:
LID正常时应该为高还是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LID正常时应该为高还是低啊?????????????????????????????????????? ...

要为高!!!!!

网友T:
你好,有没有研究一下,南桥条件没有满足之前,这个广达是怎么工作的?
没有了S5开启信号,是什么让南桥发出了 SUSB SUSC。或者没有发出。EC直接跳过了这一步,在开关触发之后,去延迟触发了SUSON?
我觉得时序应该也存在着所谓的范围。不应该颠倒,只是我们还不了解。这样SUS开启南桥的情况也没遇见过。

网友:
基地里出来,确实感觉都是牛人。值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T:
你好,有没有研究一下,南桥条件没有满足之前,这个广达是怎么工作的?
没有了S5开启信号,是什么让南桥发 ...

所有的INTEL平台INTEL的标准时序是前提,不可能乱的,所以SUSB和SUSC是不可能提前发出来的!!是按下开关,信号给到EC,EC直接发出SUSUON信号(并不是EC收到了SUSC和SUSB之后才发出SUSON的)开启SUS的3 5V给到南桥,当南桥的条件满足之后才发出SLP信号给EC的。这个机子SUS电压出来在SLP信号之前!!

网友:
ec晶振  另一端组织无穷大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不用解决呀,本来就是这样的。晶振的有一脚串了一个121K的电阻,你用二极管档测就是无穷大

网友:
怎么全网都没这个板子的图纸啊,麻烦兄弟上传,

网友U:
感觉这个说法行不通!这个设计也太变态了吧?麻烦你兄弟上传图纸,我也研究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B:
不用解决呀,本来就是这样的。晶振的有一脚串了一个121K的电阻,你用二极管档测就是无穷大

我回不了你的那个帖子了。也看不全那个帖子写的详情。只能看到大部分字。论坛有错误。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板子忽略了,EC发出的S5ON,也省略了南桥回馈的 S4或者S5和 S3信号?
直接就去开启SUSON了?
那不就是我所说的,按下开关后,延迟发送SUSON给南桥吗。
只要有RSMRST清ACPI就行了,是这样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感觉这个说法行不通!这个设计也太变态了吧?麻烦你兄弟上传图纸,我也研究下!

图纸在我的求助的两个帖子里面我上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T:
我回不了你的那个帖子了。也看不全那个帖子写的详情。只能看到大部分字。论坛有错误。

你的意思是说, ...

SUSON的电压开启信号不用给到南桥的,南桥不需要知道这个!!这个主板的设计是不管你南桥没有得到V5REF_SUS VCCSUS3_3 EC都发出RSMRST给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ON的电压开启信号不用给到南桥的,南桥不需要知道这个!!这个主板的设计是不管你南桥没有得到V5REF_S ...

不是,打错了。我知道了,这个板子不需要南桥先工作。EC就替南桥做主了。
给南桥清理ACPI,又去开启电压。都是自主主张的。然后看南桥可怜,所以顺便给了南桥基本工作电压。

网友:
真是不容易,呵呵!
广达的时序图中,南桥接受EC发出的PWRBTN#信号前,确实需要一个电压给其响应模块供电,这样二极管南桥边电压才会起来。
有图为证:
来源,广达KL2主板(联想IdeaPad Y460)

主板上没有设计S5电压的时候,就用SUS电压代替。

网友S:
看你写的LID应该为高啊,不应该是0V,你修好后有没有量一下 啊,我记得那个LID应该不是 可编程的脚位啊,你刷BIOS应该不能好的啊

网友:
这机器,估计是触发后EC先发出SUSON开启南桥待机和内存供电,然后南桥发出各路SLP_S*#,最终开启S0电。。
变态的时序设计。呵呵

网友V:
你是高手 无疑了!
搞得我都想实地去学学了!
心痒 心痒
可是也丢不下现在 矛盾!

网友B:
引用 网友V:
你是高手 无疑了!
搞得我都想实地去学学了!
心痒 心痒

我这只有半碟子水!!高手远着呢!我这连发两个帖子被人指点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你写的LID应该为高啊,不应该是0V,你修好后有没有量一下 啊,我记得那个LID应该不是 可编程的脚位啊,你 ...

哥哥,实在不好意思,我帖子里面写错了,实际正如你所说为高电平3.3V!!我后来帖子被加精了好象自己改不了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B:
我这只有半碟子水!!高手远着呢!我这连发两个帖子被人指点修好的

您这还半碟水?!妄自菲薄了

我得努力 看你这全篇写下来 我都慢慢的想  可有的还是没有搞懂
这要是实际修板 不早死了。

网友:
赚点钱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V:
您这还半碟水?!妄自菲薄了

我得努力 看你这全篇写下来 我都慢慢的想  可有的还是没有搞懂

去实地其实只要狠下心,两个月而己!!一会儿就过了

网友:
这个时序真的还不知道下载仔细看看,真的是新发现啊

网友:
尽管很曲折 但也苦尽甘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 DNBSWON#这个是EC芯片给南桥的信号吗

就是EC向南桥发出的开机触发信号,但前提是EC要开启3VS5,当然是南桥的供电

网友:
电感横着装,我经常犯这一级的错误,有一次机子装好后,当然想起CPU座没有扭紧,我的个去

网友:
刚好这两个电感在一起!!脚位怎么装都可以

网友:
LZ此贴超正的话:到这份上我知道我要再换电容就是业余水平了      给力学习

网友W:
修好后,那个晶振有一脚是只有电压,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想知道,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曾修过一个联想的本本,不过修亮机了,但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EC的那个32.768两脚没有波,只得电压,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好后,那个晶振有一脚是只有电压,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想知道,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曾修过一个联想的本本,不 ...

修完之后我特意测了,也是这样!!!一脚有波形,一脚直线。一脚有1.6V左右,一脚0.X V

网友: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PWRBTN#这个信号
是不是EC 给南桥开机请求的信号呢

PWRBTN# 是南桥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引脚怎么可以找到

INTEL的南桥都有这个脚,图纸上一搜就有的!!!

网友X:
突然觉的活着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X:
突然觉的活着真没用...

??????????????????????????????啥意思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耐心也不错

网友:
楼主你那是855还是915的

网友Y:
牛人,上课也没看你记什么笔计,分析得这么好,领悟办很强,佩服

网友:
有点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Y:
牛人,上课也没看你记什么笔计,分析得这么好,领悟办很强,佩服

史兵拍了黑板的图片,我直接拷贝了一份,哪玩意你记在本本上跟拍一张有区别么!!记本子上是浪费纸和笔,不如上课玩玩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才学1个月就有这么高超的技术,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一个,好羡慕你们的技术啊,我咋不会看电路图呢,还有那些英文信号怎么才能记住呢,求老师啊

慢慢来,知识是积累起来的,学多了学久了就会了。

网友:
好歹桥没有,也没换

网友:
高手啊!  看了一下   获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BL/C#为低。DNBSWON#有跳(这个必须要跳不然南桥是不会认为得到了开机信号)。EC的还是只有一脚 ...

为什么EC只有一脚能测到波,楼主有答案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S:
LID正常时应该为高还是低啊?????????????????????????????????????? ...

低的话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INTEL平台INTEL的标准时序是前提,不可能乱的,所以SUSB和SUSC是不可能提前发出来的!!是按下开 ...

这个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正常的应该是按下开关后S5-ON开启V5REF和SUS3_3供给南桥,南桥在待机正常后且受到EC发来的开关信号然后发出SLP信号给EC,EC收到SLP信号后发出SUSON开启内存供电,MAION开启S0电压。而这个机子SUSON是用来替代S5_ON开启V5REF和SUS3_3的,那么问题来了:内存供电(即SUS电)是由什么来开启的?我觉得楼主对SUS电理解有问题,严格的讲,intel南桥VCCSUS3_3就是待机供电,只不过在广达里SUS电代表的就是S3电,所以楼主把南桥待机供电VCCSUS3_3和广达的SUS电混为一谈了,其实这个是不矛盾的.一个是S5电,一个是S3电

网友Z:
那不是违背了intel的标准时序?

网友:
bios参与上电,开始就该想到,先易后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Z:
那不是违背了intel的标准时序?

说明你读iINTEL时序还不透

网友:
S5电压待机就有,但没有给桥,图纸上可查!!其实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哪个电压提供并不固定。好多机型都不同。而且并没有违背ITNEL标准时序,因为桥的待机电压还是在PWRBTN之前起来的!!

网友(2014-07-15):
实地学习没白学!好技术!
对维修过程和思路的描述清楚明白。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

意思楼主技艺精湛,膜拜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对时序也了解的很清楚啊

网友:
BIOS有事没事刷刷看有意外惊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