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块华硕主板P5B整板无复位

楼主(2013-05-28):
首先量电压发现CPU到北桥的总线电压高了最管子的G级为10。8V,D极为1。8V,S极为1。78V锁定在324那里因为控制极10。8V处于了完全饱和状态了那么D极电压一定会等于S极电压换了324终于跑码了故障修复

网友:
不错啊
这个都能像想到的

网友:
电压不准确有什么标准么?比如3.43、5.12、12.68这样的电压算不算合理?
另外楼主的帖子标点太少,读起来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