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三块9800芯片,每块都鼓泡了

楼主(2013-05-28):
刚刚用cf260下三块9800芯片,每块都鼓泡了,不知道为什么,温度已经一块一块往下调了,可是还是全军覆没
芯片

网友:
哈哈,曲线问题呢,上部在225左右就行了,下面加到270

网友:
试过了,上部225,下部270,我还盖了块锡纸,还是照样鼓泡

网友:
那是你显卡放得时间长了吧,在焊前先用BGA干燥30分钟,你再做一个试一下,我刚用360就就那样,不过你去做笔记本显卡的时候,很少出问题,台式板子我做NV的做第2次就会出现芯片坏,

网友:
是的,放了几个月了

网友(2013-07-13):
兄弟 你用测温线测过出风口 温度没 。。 我这台 260 出风口 温度 高 2-30 度 还经常漂移 做小芯片 都不敢 搞 漂移下就爆了 . 应该是机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