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5-28):
AOC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测得OZ9938第10角ENA没有电压,ISEN,VSEN也没有电压怎么办

网友:
外接灯管试机,高压板好坏就好判断了

网友:
你量下是不是C5706对管短路引起的呢这也是AOC的通病了再不行就换个高压算了

网友:
灯管测过是好的,对管也没有短路呢

网友:
最后还是改了通用高压板了

网友:
接外接灯管试试  还是不行的话 断开原来的高压条 改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纠结呀  你排查一下是高压包 问题 ,还是灯管问题呀   纠结

网友:
AOC显示器碰到很多都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高压的问题吧,量一下高压包……

网友:
高压板坏

网友:
外界灯管 高压就可以判断的

网友:
测一下各个灯管  之后二话不说改高压 必须搞定...然后收钱.

网友:
改版是最快的。时间留在修别的机器上

网友:
AOC的高压电容也时常有 问题,今天刚刚修好一台就是高压电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