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I MS-7549 ver:1.4图纸

楼主(2013-05-28):
一块V星785GTM-E45不触发, IO F71882FG,83PIN PS——ON 短接开关时变了低电平,但绿线仍为高电平,确定是83PIN到绿线断路,求图纸一份,看有没有经过中间元件

网友:
我也在找,不好找

网友:
有ver10要不?

网友(2013-07-16):
我有VER1.1的要不,跟1.4的一样的

网友:
472 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1.1的发上来我 要  要速度点啊

网友:
U35   是什么型号 是不是6612?

网友:
知道断线了,没办法就只能慢慢跑线啦!

网友:
两个版本一样吗?我有1.1的图纸,但是对应1.4的板子实物,有不一样的地方,1.1图纸上元件Q43和R267是不安装的,但是实际1.4的板子是有安装的啊,还有R270也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是7549 V1.1的

ms-7549 v11.pdf

网友(2013-08-22):
找到没有能不能分享下,我也需要

网友:
这块板上电自动开机,绿线5V被拉低又怎么搞啊,没图纸,难修啊

网友(2014-11-15):
这个图纸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