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17寸TFT1780PS通电显示三秒就灭

楼主(2013-05-28):
AOC液晶17寸TFT1780PS通电显示三秒就灭,显示器有显示可以看到电脑桌面,但三秒这样就没有显示,显示器上的电源指示灯为绿色的,信号是有的,我试了一下按开关键关闭,在重开,也是同样显示三秒后就自动灭了,重复操作还是一样的现象,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哦

网友:
黑的时候高压板的12V有吗?,可能是高压板,可能是灯管,。

网友:
你先测试下灯管是不是全部好的,有没有故障或老化?如果灯管是好的就用通用高压板替换下测试

网友:
你接四个好的灯管测下高压要是一直可以亮说明灯管问题要是还会灭那么就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了

网友:
使用高压条代换一下试试,这种情况多为灯管老化所致。

网友:
先测下灯管看是不是好的。再看看高压包

网友:
高压误保护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  。  一般来说这样的情况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换灯管就行了,有点多一半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输出撒   连接灯管这边。。 。。 。  灯管就瓶上了

网友:
这机器高压线圈容易开路。测一下高压变压器线圈来的快。

网友:
拿好的灯管,点一下试试还是灭的话。就是高压的问题。换通用高压板不就行了。

网友:
试了,灯管是好的

网友:
这款显示器  高压板用的是5706 3极管  爱坏  换代用高压板   我刚搞顶一个 就是装起来的时候费劲  空间有限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上的ic、

网友:
检测一下高压包,和控制芯片

网友:
直接改个板 绝对没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灯管问题,排除方法是外接两根灯管,看还会不会黑掉?如果故障依旧,建议直接换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高压板的 12V可以在高压板 变压器次级的功率管 S级可以测到吧

不用那么复杂,简单的话就在到高压板电容上测就行。,线外接个新灯管测测是不是灯管,不是灯管的话在测黑的时候的电压,测出问题直接改高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