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X!电源的芯片

楼主(2013-05-28):
电源被雷击坏,请问这块芯片型号?

网友:
这个想都不想,长城300的电源里面经常用的p1014AP06.这种电源太好修了,秒杀

网友:
你那不是雷击的,长城这芯片待机时间长了就会这样,砸

网友:
你修好后可能启动会发出吱吱声音的,

网友:
应该是P1014AP06,TB上一颗一块钱!

在那一间店比较好,我买过一次,大多是不行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可用TNY266代用。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