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3-05-28):
用电池供电时,待机和上电一切都正常,可知无短路。在VIN处用可调电源19V供电,待机一切正常,电流为15mA,当上电时就会掉电又回到待机电流15mA.当把CPU供电电路中的PL801取掉,也就是不给CPU供电电路供电时,上电后不掉电,电流能到500mA左右!大师们恐没遇到这种神奇的问题吧!我怀疑是PR302的问题,但没配件!你们觉得原因在哪呢?附上了这个的电路图

Lenovo 3000 G450(LA-5081P).pdf

网友A:
什么型号本,重点在CPU供电滤波方面 ,还有显卡供电看看,可以通过并加一电容试试,

网友:
这笔记本好像充电芯片爱坏吧ISL6251?

网友B:
很有可能换个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换个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如果CPU供电电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用电池上电一切正常呢?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CPU供电电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用电池上电一切正常呢?大师!

看样子你是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用电池的功率跟用电源一样吗?有些机器不定时掉电是CPU供电芯片问题你也不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是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用电池的功率跟用电源一样吗?有些机器不定时掉电是CPU供电芯片问题你也不 ...

我取了CPU,在CPU供电电路方面功率总低了吧,但还是一样的掉电

网友:
我也不想说了,你用示波器打吧,掉电问题太多,今天修一个3V 5V电容问题带不起负载的,换电容后不掉的,什么问题都有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待机芯片电路3V 5V滤波电容问题引起的后级负载不能工作吗

我说的是我今天有台进水的机器啊,你的你自己试吧,不试怎么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本,重点在CPU供电滤波方面 ,还有显卡供电看看,可以通过并加一电容试试,

应该是的,电池的没有纹波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修好了说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