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回收站里的文件删除后如何回复

楼主(2013-05-28):
如题 \ \不想用软件回复...

网友:
让时间倒流吧

网友A:
改注册表  不知道的话可以百度

网友:
这个不用软件的话还真不好办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系统啊?如果是用的windows7,应该很方便的就找回来了,只需1分钟内就找回来了。如果你的用xp,xp我不熟悉,用几天我就没有用xp了。

  补充,如果你是用的windows7,右键点桌面-个性化-更改桌面图标-桌面图标设置-回收站复选框里打钩-确定。供参考。

网友:
WIN8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注册表  不知道的话可以百度

按照百度里面改注册表的方法不行

网友:
WINDOWS8的系统。我提供的方法试一下没有?8系统也是这样操作的。我用windows8已经用了半年多。另外,建议你用8系统,电脑设置自动更新,用自带的优化工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要用第三方什么杀毒软件和优化软件,如果你是特殊用户,建议用付费杀软。

网友B:
好像 是修改注册表可以找回来的 你百度依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 是修改注册表可以找回来的 你百度依稀

找不回来哟。

网友:
还是上数据回复软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