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量开关针的电压

楼主(2013-05-28):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台式主板上的电源开关针脚,PW+待机电压是3.3V,PW-待机电压是0V,这数值对吗?主板开机的过程是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的电压跳变过程,PW+的电压应该是5V,可是我测得的电压是3.3V,这是为什么?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吗?我测量的是顶星主板。哪位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
两针短接就为0V  分开又成3.3V  不就是高 3.3V  低 0V 高3.3V   跳变了嘛?

网友:
开机针有3.3v.有5v的,,

网友:
有的经过1117后的3.3V,有的是直接连接ATX电源

网友:
大哥啊,这是正常的啊,开关针有3.3v,还有5v的,还有0.7v的,还有低高低跳变信号开机的,当然常用的还是高低高跳变信号,一般是由5v或者3.3v经电阻上拉,所以就有5v或者3.3的了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