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看下这个怎么改 /?

楼主(2013-05-28):
大师们看下 这个按键板怎么改 ?   上面有4根线   和4个电阻          我想飞到乐华2025 驱动板上 不知道怎么改   知道的师傅们给小弟说下  万分感激 谢谢  !!!1

网友:
大师们给我 说下呀 谢谢 !!!!

网友:
拆电阻,电容用细线改

网友:
这种你只好拿表量了!!!

网友A:
直接把电阻吹掉报销,你会发现这几个按键有个公共端,那就是接驱动版的地,每个按键的另一端,就是接on/off   auto  之类的  按键的定义就看乐华驱动版上的标志了,指示灯就接r  /   g    《红/绿》  不懂的话再继续问

网友B:
那按键板有4根线    1跟线是棕色 是地线  我接到乐华驱动板开关处的地 , 下面的我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电阻吹掉报销,你会发现这几个按键有个公共端,那就是接驱动版的地,每个按键的另一端,就是接on/off ...

电阻那几个我已经弄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按键板有4根线    1跟线是棕色 是地线  我接到乐华驱动板开关处的地 , 下面的我不知道怎么接

所以大师让你在驱动板上找标示啊,在接按键线的那端肯定有接口的么

网友:
是三星的把
1:红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G
2: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3:黄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4:黑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网友:
直接把线飞到开关4个点上的点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那几个我已经弄掉了

就直接  飞线呀  按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按键板有4根线    1跟线是棕色 是地线  我接到乐华驱动板开关处的地 , 下面的我不知道怎么接

只要底线   其他的不要管     就要几个按键的一端   飞线到 驱动板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 我弄好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