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PCI插槽,大家都用什么诊断卡

楼主(2013-05-28):
现在的主板越做越精简,只剩下PCI-E x16显卡插槽,和PCI-E X1插槽,没有PCI插槽怎么插诊断卡,淘宝搜PCI-E X1的诊断卡,什么也搜不到,不知道大家现在都用什么诊断卡,还请大家能推荐下

网友A:
可以用CPU检测卡测试,我也是看到过维修站用过一次。不知道有没有卖的你可以问下

网友:
挺高深的。。。不专业啊

网友:
听说现在有USB口检测卡 不知道准不准 淘宝有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支持极少数笔记本。。。

你用过啊?    幸亏我没买省了两包烟钱   我也是觉得usb不大可信···
淘宝还有卖虚拟示波器的 你用过不 因为数字,模拟示波器都得两三千 我不常用 采样率20M 不大准 用过的话给支个招

网友:
用假负载,打阻值卡啊

网友D:
我也在等 高手支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过啊?    幸亏我没买省了两包烟钱   我也是觉得usb不大可信···
淘宝还有卖虚拟示波器的 你用过 ...

没买,但咨询过卖家,也花了大半天时间看每一个卖家的介绍。
绝大部分声明支持某种原日本笔记本。

网友E:
我也在等答案啊

网友F:
当笔记本板修吧,我买了N个笔记本诊断卡,能跑码的机器几乎为0

网友:
没有诊断卡就先用示波器!

网友:
确实修机器没诊断卡 麻烦

网友:
示波器不是人人买的起的啊

网友:
支持7楼意见了,

网友G:
原来我一直在找台式机主板的PCI-E诊断卡,就是没找到,后来再看PCI_E插槽信号时,才明白,是我一厢情愿了,因为PCI_E上根本没有LPC总线,所以即使有这样的诊断卡也没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笔记本板修吧,我买了N个笔记本诊断卡,能跑码的机器几乎为0

我也买了两个MINI PCI-E的笔记本诊断卡,在我自己的本上试,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等 高手支招啊

只有买个好一点的万用表,自己慢慢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我一直在找台式机主板的PCI-E诊断卡,就是没找到,后来再看PCI_E插槽信号时,才明白,是我一厢情愿了, ...

这样的话,只有放弃诊断卡了,先用万用表慢慢量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等答案啊

用万用表才最可靠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PU检测卡测试,我也是看到过维修站用过一次。不知道有没有卖的你可以问下

CPU检测卡? 这个没听过,假负载倒是有,装上去再用万用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检测卡? 这个没听过,假负载倒是有,装上去再用万用表量

我想是不是  维修站自己制作的          用来专门检查的

网友:
诊断卡未必可靠。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主板啊。。用万能表咯。。。

网友:
基本工具万用表,示波器,这些才是王道啊。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4-01-01):
我也碰到了 无从下手啊

网友:
pcie转pci 卡有无?

网友:
厂家有设计的,

网友(2014-07-16):
原来这么多人

网友(2014-10-19):
现在好像都技术封锁啊 修理越来越困难

网友I:
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弄得?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弄得?

现在有LPC诊断卡了  , 迅维淘宝店有买的

网友:
以后修主板只能用万用表 示波器了

网友:
看來有必要先行了解一下......

网友(2015-01-25):
引用 网友C:
只支持极少数笔记本。。。

那有哪些笔记本呢 从代工厂分还是从品牌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两个MINI PCI-E的笔记本诊断卡,在我自己的本上试,灯不亮

现在的minipcie接口最多兼容usb pice标准

网友:
我也是一直是纳闷,没有PCI插槽,怎么办呢?

网友(2015-06-15):
没有PCI槽的主板都有LPC接口的。只能买LPC检测卡了,而且现在都要按不同的牌子通过转接卡实现,慢慢来吧,普及以后会跟上的。毕竟PCI总线的消失是趋势。

网友:
看来还是 会示波器和万用表才是王道 诊断卡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2015-08-14):
台式机笔记本LPC通用 六位诊断卡 PCI-E MINIPCI-E检测卡这种可以的

网友:
用万用表才最可靠啊

网友:
LPC诊断卡、PCI-E 1X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