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10通电没显

楼主(2013-05-28):
今天收到一台acer 4810,开机没显,拆机检查,上电测电压,奇怪怎么又跑了,显示正常,关机再开又不会跑了,就这样一次行一次不行,南桥换了,还是一样,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指点一下,不行的时候电压全部正常,就 是不会跑,

网友:
为什么要换南桥,不跑是什么意思,诊断卡不跑码还是说机子加电无显

网友A:
不跑马跟南桥没有多大关系   要看是什么情况   最近喜欢打雷   看看是不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摸到南桥有点烫,以为是它性能不良,所以就换了,换了之后温度跟原来一样,不跑就是电流上到0.7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马跟南桥没有多大关系   要看是什么情况   最近喜欢打雷   看看是不是网卡引起的

不是网卡的原因,能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的

网友:
加焊南桥把。

网友:
兄弟。我也有一台现在再查,和你的毛病一模一样。原先拿到的时候我检查了一下。发现USB扣坏了而且还短路着。弄掉后发现还是不行。手摸南桥好烫啊。然后我怀疑是不是USB口损坏导致南桥短路。但是搞着搞着无意中,突然一下他就亮了。然后关机再开他又不亮了。怎么弄也不亮。然后我就订了一片南桥。换了。开机还是一样。又弄着弄着。突然又亮了。一关机又不亮。然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一开机电流直接到达0.68A左右。没看到电流跳变。拔掉内存也是0.68A 如果能亮电流先到达0.8A 过一会上到1.1A左右。如果正常的时候好像拔掉内存电流在0.45A左右,插内存0.6A左右。然后跳到0.8-1.1A.非常奇怪的毛病。不知道什么引起的。加热显卡。和CPU。北桥都没见到效果

网友:
对了。这个机器我还没发现主板电池。难道这机器没主板电池的吗?。 我是一插电。它就会自动开机。我找了好久没看到电池在哪里啊

网友:
个人感觉南桥不应该那么烫啊。感觉比CPU都烫了。但是南桥也换了。南桥电路还存在短路

网友:
这板是超薄的那种,做BGA也不好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