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代换问题

楼主(2013-05-28):
想知道驱动板代换都要什么条件......

网友:
各工作电压及信号电压

网友:
和屏配套。

网友:
驱动板的工作电压3.3V/5V,开机检测信号,地,就可以工作!

网友:
屏线对的上就OK了,坏的实在搞不定了,就换吧

网友:
一般屏线接口能对上 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以改的。还有注意按键板是否能改。

网友:
哪什么12V驱动板/5V驱动板又是什么意思?怎么我看到一台22寸LG显示器的驱动板是22V供过去的?

网友:
一般改通用驱动板是12V供电。。。。接一根12V和地线。。改好按键。。屏接口OK。。刷好程序一般都OK。。

网友: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供电, 地, 开机检测信号, 屏线对应,就可以呢?开机检测信号是指什么呢?从哪里找啊?一般用刷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