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CPU无供电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05-28):
(无正文)

网友:
铭瑄主板775的CPU供电 电路爱烧坏 我就修了 好几片了,不跑吗时测下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不会是G31吧。。垃圾版就是没坏。CPU供电的地方也烤黑了吧。。不休也罢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和外围推动管,或者更换。用电子元件清洁剂清洁CPU座,或用BGA焊台加焊CPU座。或换CPU试试,有些主板没检测到CPU是不会有供电输出的。

网友:
久按关机键又能正常关机,有时候又能跑码,是不是说明复位电路不正常?

网友:
这不能说明什么,CPU都没有运行,还想它能跑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