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解一下这个图纸

楼主(2013-05-28):
是个开机时系的电路图,有看不懂的,求高手有中文解说一下,谢谢了

主要是英文翻译    这个机子是惠普431的机子

楼主照着数字去看 0 1 1.1 1.2 2 这样子就能看懂啦 好比0 就是电池 1.1就是5V待机电压 1.2就是3.3V待机电压

网友:
很多英文不知道什么意思,求高手

网友:
这个是上电时序,不能解释

网友:
这是什么本子,把整个图纸传上来吧

网友:
这个需要结合实际电路去看才行,你这样没办法给你解释啊。

网友:
看不懂这个?这个貌似无法解释。。。

网友:
看来楼主的基础比我还差啊,我都能看懂点

网友:
这是上网本的吧?  我也一直很好奇上网本的时序  我来分析看看

网友A:
有一点不理解 这个图纸我看起来应该是三代内存 为什么会出来一个1.8的电压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不理解 这个图纸我看起来应该是三代内存 为什么会出来一个1.8的电压

1.8V受控与SLP_S3#不是内存供电,CPU需要一个1.8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