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第跪求高手指导惠普CQ45-202TX自己断电式关机不开机了

楼主(2013-05-28):
在线等 高手指导  我的惠普CQ45-202TX    P45主板的     吃完饭刚开机有20分钟突然像断电一样关机 我还以为是电源坏了哪把电池装上还是一样不开机
现在就是开机12秒就断电屏不显示
已经确认内存没问题 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
什么人啊,你以为你随便在论坛发个帖子我们就能帮你修好吗,该掏钱就得掏钱

网友:
主板问题,拆机检查维修。

网友:
CPU不容易坏吧,多半是主板问题,但你可以先打扫一下CPU灰尘,以防是CPU温度过高引起。

网友:
再加上CPU坏不会是这种现像,开12秒掉电。

网友:
就算CPU风扇不转,CPU至少也应该可以运行1分钟以上吧。

网友:
显卡虚汗了 ····

网友:
如果不是做维修的就别瞎折腾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这是技术论坛,不是菜园子

网友:
想要大家帮你想办法  你最少也得给点关键信息出来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的少,应该是反复重启吧,不过内存,换根内存试一下,我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机器,换根内存就好了,但机器带的内存用在别的机器上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