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掉电

楼主(2013-05-28):
华硕x88se的本本,板号是f81se,开机电流跑到1至1.03左右掉电,原来的显卡已做过多次bga的,重新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一样故障,会是那里出问题呢?

网友:
首先要看,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检查显卡是不是焊好了,还是虚焊的话可能还是会掉电的哦,显卡电流不止1A吧,还要检测北桥、内存部分电路,有一样没过没有正常运行的话都有可能掉电。

网友:
这个即使1.03A电流因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你测试下LPC总线瞬间有动作吗?
华硕F8系列的 这个电流因该是挡在内存或者是CPU都没过。。。

网友:
拆除附件裸板上电试试,前几天遇到几个拆了无线网卡坏的!

网友:
学习,掉电的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