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不上电秒杀一例

楼主(2013-05-28):
正好闲来无事,同行拿来一块七彩虹G31主板,说是不上电,按开关内存上面的指示灯(该内存带指示灯)亮一下即灭,让我帮他看看。
拿上主板,首先目测一下表面原件,无烧焦发黑现象,接上维修电源,试着触发一下,果然闪了一下就灭了,整板无供电,万用表打20V档测量电源绿线无电压,见图

拔掉20pin电源插座,再插上测量绿线3.3V正常,这是典型的触发保护了,心中已经有底,然后拔掉4pin辅助供电插座,试着触发一下,电源开始工作。断电在线测量CPU上管D,S极阻值,均为0欧,用热风枪吹下U351,U353,U355三只MOS管,再次测量其D,S极阻值,发现两只MOS击穿,从料板上找来三只MOS管换上,故障排除。
检修完成,收工给米

网友(点评):
测量场管是不是击穿,不需要拿下来就可以的。这个方法饼哥的视频里有教过啊。

网友:
修得好,不知要多少米呢?

网友A:
我前天修了块V星P43,跟你的问题一样。就用了2天又挂了,建议客户换板了。这种问题最容易返修

网友:
最好连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一块换。

网友:
是呀!这种问题就是怕返修。没有特别好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吧

网友:
这种叫短路

网友:
场管不是随便换的,考虑一下功率问题,要不换了用不了几天又送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修了块V星P43,跟你的问题一样。就用了2天又挂了,建议客户换板了。这种问题最容易返修

没必要换板,把CPU供电的上管都换完基本上很少返修的~

网友:
楼主我建议换板,我有个客户赚机子太慢就要换主机,大赚了,他们不差钱的,现在的人有钱了,不要浪费我们的脑力劳动。有些人就是抠门,逼急了他们他们也会也钱的。哥们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换板,把CPU供电的上管都换完基本上很少返修的~

是的,当时测试时只有两只上管穿了,我找了三只功率足够的场管全部更换的,一般我遇到上管穿了的情况都是全换,这样就不会返修,我已经修过好多回了

网友:
回复一下帮我点评的那位兄弟,其实我认为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维修思路和维修习惯吧,别人好的经验是可以拿来借鉴的,但也没必要去遵循那些个条条框框吧,条条路通罗马啊!而且可能你也没看仔细,我先在线测量确定短路了才使用热风枪把场管取下来的,至于再次测量也是维修习惯罢了。

网友:
最好连电源管理IC一起换

网友:
要是不拿掉场馆,该怎么测量场馆的好坏啊

网友:
呵呵,MOS管要钱的,有现成的还好,50 块不算多,现在维修行业不景气了。

网友:
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G极,阻值是1好的,阻值很小,就是短了。

网友:
上管穿了,我一般上下管换一套,再打一下波形,不正常的话,连供电芯片一起换了,不然会返修。

网友:
现在修主板也就30左右的价格

网友:
运气好 活好 命也好

网友:
这种问题叫 12V短路 不叫不开机 这种问题提一般要上下管一组一起换才稳定的

网友:
我仔细看过你的帖子才点评的。你自己写的是测量D,S间都是0,其实上管都并联着,有一个坏了其他的D,S都是0。可以这样说:在线的时候你只测量出来是上管短路,并没有确定是哪个管,因为按你说的方法根本不可能确定出来的。我的方法是只要D,S间为0,再测试D,G之间,如果不为1就是坏了。仅供参考。

网友:
拔掉4PIN,电源转动。打值,4PIN的12V对地短,量CPU供电场管,发现问题,更换。
故障解决。

网友:
最好的办法把击穿的那一组场馆都换了,这样应该就没有返修率了,至少我这样做就没有返修率。

网友:
看板子的电源芯片是6713A吗?

网友:
我们这只能收到30啊。

网友:
50块,楼主那地方真不错。

网友:
12伏短路,楼主修得好快啊

网友:
拔掉4pin辅助供电插座,试着触发一下,电源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CPU供电电路短路 引起的绿线电压上电保护吗

供电大短电源会保护,绿线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电源保护了就会停止各项供电电压的输出吧

停止输出,无法再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