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55WB&P4电源12v和5v电压偏低,求帮助

楼主(2013-05-28):
金河田ATX-355WB&P4电源12v和5v电压偏低分别为10.37和4.37,是加载硬盘时测试的电压,芯片是EST7502B,请问怎么检修啊?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5-29 10:20):
输入交流电压210v,高压整流输出270v,算正常吗

网友:
请问你加负载了么?空载量要低点,加了负载可能会到正常。

网友A:
电压低,你带载测试一下电压,如果电压低负载能力差一级往上查,滤波大电容是否漏液了,若电容正常查快速度整流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正常的话就查主推开关的控制部分TL494.

网友:
也是金河田的这个电源不转,应该什么维修,说下思路~?期待高手

网友A:
电源不转查过ps on 有5V电压没有?如果有,查+5VSB有电压到TL494控制芯片没有?

网友:
是连接上硬盘时测试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你带载测试一下电压,如果电压低负载能力差一级往上查,滤波大电容是否漏液了,若电容正常查快速度 ...

金河田ATX-355WB&P4电源12v和5v电压偏低分别为10.37和4.37,是加载硬盘时测试的电压,芯片是EST7502B,请问怎么检修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转查过ps on 有5V电压没有?如果有,查+5VSB有电压到TL494控制芯片没有?

有5V电压~到芯片那块没有,谢谢

网友(2013-10-18):
用调压器升高交流电压到220V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我的一个电源保护,测7500的12脚电压只有9。2V,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我这几天有两个全汉的一大一小台式机电源坏了,想修一下,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有的电源就是 电压偏低。

网友:
高压270V低了,换高压滤波大电容

网友:
大电容上的电压应为290-300V左右,270V低了,更换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