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装CPU,电流变小,无CPU电压

楼主(2013-05-28):
宏基4736裸板CPU电压正常1.5V,电流O.6A. 装上CPU电压没了,电流0.2A .CPU座后面大电容拆了,装了个台式机的1600电容。
电流还是0.2A,电压没出来,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谢谢各位。

网友:
台式机的电容和笔记本的电容是不能代换的     换一个CPU来试试

网友:
你拿风枪吹一下显卡,然后上电就亮了。不相信你试试。好了记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