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手第一次发帖ASUS P5KPL-SE 全板无复位,无COU 供电 求精华啊

楼主(2013-05-28):
         下午3点左右接到对面同行一块 ASUS   P5KPL-SE   主板测主板ATX  接口无短路,CPU vCORE   4PIN  12V无短路,果断上真u试机,上电后测主板各个主供电,无CPU  供电。此板采用INTEL芯片组根据其上电时序 无CPU 供电就没有VRMPWRGD 肯定就没复位了了所以把CPU  供电修出来是首要的一步。
      下面开修。
       上迅维网没找到此版的点位图但是有P5KPL-AM  SE   的 点位图所用PWM   芯片都是一样的可以借鉴下。打开点位图先查此芯片的供电及开启信号:
测得EN 信号为0V   没去测VID  组合直接先把EN  修出来再说。想到ASUS  此系列板子会不会EN 信号电路图一样跑线果真一样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双二极管,测得电阻两端一端12V 一端0V   双二极管两端0V和0.55V   双二极管测量后是好的就没干双二极管。
         因为intel芯片组上电时序是VTT-PWRGD转化成 EN开启信号。接着找VTT-PWRGD

  看到此点位图VTT-PWRGD  连接着一个排阻和一个场管。测量MOS管是好的接着测排阻  我一般修东西先测元件是不是好的然后再分析电路这是我的习惯 呵呵。
此电阻阻值明显不正常是一个102的电阻,再次上电测此电阻一端有1.2V另一端VTT-PWRGD 为0V  ,果断料板上找个822的电阻换上再次上电CPU 电压出来了    1.41V     主板一路跑码 到D3  ,果断上内存结果跑马EO   此代码一般是档内存。我们这边试机一般都是 256  和512的内存  主要是便宜坏了再买个,哈哈!!
          换根1G 的内存主板一路跑码亮机  维修结束。
           说明此点位图为 P5KPL-AM-SE的点位图,由于考虑到所用VCORE芯片一样故拿来参考。实际跑线需大家自己跑线但是所用原件一样就是元件在板子上的位置不同。
          本人第一次发帖大家多捧捧场,多加点分 拜托大家了。

网友:
   主题COU改成CPU   管理员帮忙改下   谢谢了

网友:
电位图不一样也可以修机,没有用过,可楼主还是非常了不起呀

网友:
又是822排阻,不过楼主打字了前面写成102了

网友:
点位图很少看到,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能独立修板子了,那天我接到15块板子,你独立修好12片,很好很强大,下个月让你练手笔记本主板!

网友:
很感谢月饼老师的视频学习资料,虽然没亲自去听他讲过课。但是我一直看他的视频资料,感觉讲得很好,很实用。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在此真诚感谢月饼老师。谢谢你!

网友:
楼主加油,你都能修理主板了,已近迈过最困难的阶段了。

网友:
小声问一下:最困难的阶段是那个阶段?应该你是怎么度过。。。。

网友:
最困难的阶段就是主板电路图,实物检查出出故障的电子元件和电路,解决问题,代表正式成为初级维修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