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光驱,本子不认U盘启动怎么装系统?求教

楼主(2013-05-28):
老本,光驱坏了,用U盘启动找不到,只有USB FDD模式,开机一半说系统没有安装好或蓝屏,想重新装有什么办法装吗?

网友:
可以把硬盘拆下来 使用转接卡GHOST 之后拿到机器上恢复系统。

此乃正解

网友A:
网刻也可以装,或者硬盘拆下来到其他电脑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刻也可以装,或者硬盘拆下来到其他电脑装吧

电脑配置不一样,在其他电脑上装完放回原来的电脑能启动吗?

网友B:
把硬盘挂在 其他机子上装系统,不要装驱动,然后装回这台机,装驱动精灵,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把系统ghost到旧电脑硬盘里面,然后不要重启,把硬盘再装回去,启动旧电脑,然后系统就会检测合适的驱动了

网友C:
网克更容易出问题了 最简单的方法。把你的硬盘接到移动硬盘盒里 。串口的或者并口的额。  然后在系统下运行GHOST 就可以,如果你有ghost软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软件, 就在别的机器里面用U盘进PE  正常刻就OK 了。 转接卡就是笔记本IDE 转台式机IDE的  如果是串口的, 笔记本跟台式机通用 。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挂在 其他机子上装系统,不要装驱动,然后装回这台机,装驱动精灵,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把系统ghost到旧电脑硬盘里面,然后不要重启,把硬盘再装回去,启动旧电脑,然后系统就会检测合适 ...

谢谢哦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克更容易出问题了 最简单的方法。把你的硬盘接到移动硬盘盒里 。串口的或者并口的额。  然后在系统下运行 ...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
是咯机器吧,FDD做DOS启动盘吧,DOS下运行GHOST

网友:
转接卡和易驱功能差不多吧

网友:
    光驱坏了那就换一个。实在不行就在其他机器上装好了在拿到机器上释放就可以了

网友:
用移动硬盘搞一下子 也许得行................

网友:
把启动U盘搞成USB FDD的,就行了!

网友:
拆出硬盘在别的机器上GHOST个系统,再拿回来装上就行了,挺简单的!

网友:
或者你没有移动光驱吗?

网友:
拿到维修店装最安全,别自己拆坏了哦!

网友:
楼上回复真的都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