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alc662 声卡检测不到 更换也检测不到 bios里面打开了

楼主(2013-05-28):
主板无声检测不到声卡,更换alc662芯片,也无法检测到声卡  bios里面打开了  请高手说下怎么修

网友:
打下到南桥数据线值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引脚是到南桥的呀 请说下

5脚SDOUT (I),6脚BITCLK (I),8脚SDIN (O),10脚SYNC (I),11脚RESET# (I)

网友:
按 供电,时钟,复位,数据   来修

网友:
张见识了学习,以前也遇到没修好

网友B:
查声卡供电是否正常,焊好没有,细心目测是否有断线地方,还是没有的话南桥也可能会引起的,不清楚你的不是ICH7 GB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声卡供电是否正常,焊好没有,细心目测是否有断线地方,还是没有的话南桥也可能会引起的,不清楚你的不是 ...

我这个是nv单桥

网友C:
声卡5v供电,晶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声卡5v供电,晶振

请问那个晶振负责声卡

网友:
nv单桥的话,它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先5,6,8,10,11脚的对地值,再测25脚是否有5V,1脚有3.3V 27脚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晶振负责声卡

桥问题 焊下桥

网友(2013-07-06):
6脚直接对地了,是南桥的故障码

网友D:
你那是南桥短路了,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南桥短路了,换桥吧

换之前记得先跑下线哈,不要太莽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