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5-29):
   今天接了一台方正A400集成显卡的机器,触发到0.9几就掉电.拆开取下主板上电还是一样的.一按开关电流跑到0.9几就掉电.取下CPU后电流跑到0.5几不掉电了.于是就换了一个CPU测试还是一样掉电.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有没有这机子的图纸点位图.麻烦发一个给我啊.

网友:
发错了一个字  问题已解决是换了个EC

网友:
换的哪一个EC啊!可以说一下不???

网友:
就是I/O开机芯片

网友(2013-07-02):
你那个是神州优雅A400-D52S D1的么??我这也有一台这样子的 掉电的

网友:
到0.9电压都正常了  估计是PWROK到EC时候不正常 PWROK一个到南桥 一个到E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