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欧姆电阻放一个下去烧一个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是马上就烧

楼主(2013-05-29):
液晶电源板。AOC941AA2J型号   0.33欧姆电阻放一个下去烧一个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是马上就烧 ,开6秒左右烧

网友:
电流大就会烧 。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例如这样的电路,R919老是坏,坏的时候z901也被击穿

网友:
坏的时候z901也被击穿

zd901是稳压二极管,本身就工作在击穿状态。

R919老是坏,说明开关电源后级负载过重,应检查负载是否正常。

网友:
试更换一下开关管及芯片,以前遇到过开关管性能不良。

网友:
zd901不是稳压的!楼上别误导他人!把坏的换掉,怀疑IC不良还有次级过流都是问题.....先简后繁,问题不是很严重的!

网友:
Q903也跟着坏吧   你测试下变压器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估计也是变压器问题了,因为我全部电阻二极管,IC,开关都一一测试,负载电路没问题,但开关变压器坏的话应该不会有输出,他没烧0.33电阻的时候,5V 14V都很稳定的。只是用6秒左右就烧东西

网友(点评):
变压器一般不轻易坏的!你可以在电阻后面串个表看看电流的!一般不接负载电流会很少的!别钻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