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3N液晶黑屏,能通电,灯一闪即灭,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3-05-29):
三星713N液晶黑屏,能通电,灯一闪即灭,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检查,电源板输出有12V,5V
通电瞬间,开关条上灯一闪即灭,之后按开关没反应,
拆开关条后,发现进过水发霉了,用洗板水清理后,情况还是一样。
干脆去掉开关条,短接驱动板上的开关针,也没有反应。
难道??难道驱动板坏了吗?或者MCU坏了(是不是程序坏了也会不开机呢?)
开关条是6按键的,上面有小电阻的那种(非触摸的),与驱动板只有5组线:GND,0.3V(开关),0.2V,0.2V,5V。

请各位兄弟师傅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谢谢

补充内容 (2013-5-31 01:02):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板问题,换了原装驱动板,再把开关条改成一键,只用开关就行啦,哈哈。。。

网友:
这机型(三星713N),能短接驱动板上的开关针开机吗?或者改装通用开关条行吗?
有修过这种机的朋友,请出来解答一下
不胜感谢。。。

网友:
貌似高压起保护了

网友(点评):
断开高压12V后,测试故障依旧,所以,不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断开高压12V后,测试故障依旧,
所以,不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检查一下没有发现问题,
我断开高压后,测试也是一样故障
不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开关条已修复了:断了两条线(飞线),换了两个电阻,但故障依旧。。
开关条接口1-5脚测试依次是:GND,0.13V,0.22V,0.23V,5V
短接1、2脚,仍然开不了机(顺便问一下:能短接1、2脚开机吗?)
是不是驱动板问题呢??

网友:
最新消息:改用乐华驱动板,一切正常!
我想应该就是驱动板问题,有无办法修复驱动板?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订了一块原装驱动板,还没有回到。
但是,还是没有懂开关条上这几组电压,正常吗?
谁能解答一下呢

网友A:
你要是开关条上的电压不正常的话,乐华驱动板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开关条上的电压不正常的话,乐华驱动板就不正常了

开关条上的电压是不正常的,换乐华板正常的呀
最后,是换了原装驱动板,正常时测得开关接口电压分别为:5V,1.8V(灯),4.3V,4.3V,GND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板问题,换了原装驱动板,再把开关条改成一键,只用开关就行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