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电源过压保护二极管怎么代换?

楼主(2013-05-29):
请问液晶电源过压保护二极管怎么代换?
要备件的话请问应该买哪些型号

网友:
主要不是稳压二及管  其它二及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同型号的代换就可以!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拆掉。

直接拆掉,呵呵,应该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呵呵,应该也是个好办法

你说的这个二极管应该是次级串在12V与5V之间的那玩意儿吧。
比较多见是5V过低,12V通过该二级管给5V供电了,时间一长就烧了。
碰到过几台12V都跑到15V了,5V那边还是只有4点几V,不烧那破管子才怪。粗略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开关变压器绕组间有短路造成5V偏低。
或许是厂家心中有数,那开关变压器用的就是次品。一般大品牌的电源里是绝对没有这破管子的。
一般我拆了那破管子还是不能带动驱动板的话,就直接整套电源板更换了,懒得深入研究。
只要开关变压器质量好,这破管子完全没存在的必要。

网友:
我以前是换成12v的过压二极管。只要不要低于原来的就可以。

网友:
保护电路可以拆掉,但是如果电源电路出现过压故障容易造成大面积故障。

网友:
楼主说的液晶电源过压保护二极管是不是8楼所述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