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要拔插电源后才能显示

楼主(2013-05-29):
显示器要拔插电源后按一下开关才能显示,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具体忘了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把那两个 12V的电容换了吧

网友:
不要插屏线试试看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如果不重新拔插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