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4个SATA口只有两个能用

楼主(2013-05-29):
联想G31T-LM主板不带IDE口的,自带的SATA口是4个,但实际只有两个口可以用,是什么原因?桥的问题?有几十片主板都是这样

网友:
我想问问你说的不能用是怎么回事.你插上去是不认硬件还是啥的.几十张都那样可不可以去BIOS看一下呢.

网友:
已经更新过BIOS了,也从其它带IDE口,4个串口都是好的BIOS直接换上去试过了都不行,那两个不能用的接口是直接认不到硬件的

网友:
几十张都是这种问题第一就是COMS设置问题.第二主板借口或者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