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230 面板POWER--LED亮黄灯不起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29):
DELL VOSTRO 230 主板型号MIG41R M/B 开机面板POWER--LED亮黄灯(正常开机时为黄机亮一下熄灭转为蓝灯),检测卡复位灯闪,主板反复复位不起机。 测得CPU供电(0.95v)正常,CPUVTT电压(1.2V),内存供电(1.493V)正常(DDR3),北桥供电(1.10V)正常。
多了不说,刷BIOS无果,换南桥OK。给大家维修时做个参考。该板南桥为INTEL—NH82801GB,正常工作时温度很高建议大家维修后给南桥加个散热片。

DELL 台机 MIG41R BIOS.rar

网友:
台式主板?楼主修台机主板换桥啊。我们这买一块好的台式主板才80左右,问题大了都不修的。

网友:
支持楼主    我一般台式机  南桥 北桥  io  我都会全换一遍  别人说台式机主板不值钱
  其实一片g41主板二手 买得100元左右  卖出去  150元
换个南桥 30元成本    那么能赚120元   和修一台笔记本差不多了

网友:
嗯,这个G41还是有换的价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