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两块显卡,求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3-05-29):
一块是V星9800GT  512MB
就是偶尔冷机点不亮,挡在2A不跑下去,正常应该是2A 78 75
就上BGA加焊了一下核心,情况是一样啊,但是正常的时候进系统跑3D怎么跑都没事的,不会死机,不会花屏,感觉GPU是好好的,就是有时今天用得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就无显了,要重新插拨才可以,插座和金手指清洗过一样,求高人指点。

一块是客户的QUADROFX 570

故障就是大花,花得只有一个个格子,加焊过核心一样,我在接口电容打了64条AD线都是正常的,核心应该没有虚焊,我怀疑是显存,但是不知怎么下手,不知那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点评):
别闹笑话,弄清楚什么是AD线,PCI-E的卡金手指上没有A线,伙计!

网友(点评):
怀疑要有依据。花屏的故障,用软件检测定位,是不是核心虚焊要进一步检测才能知道。这都是基本的维修流程。

网友(点评):
核心虚焊会花屏,核心某些点短路一样会花屏,所以不能以加焊过,故障一样来断定核心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修很多G92-150显存那近于短路的居然是正常的,不短路的居然大花,鼓包的居然能挑出好的芯片,如果能有G92硅晶片钢网和大小珠子我就做硅晶片重置了

网友:
反正就是64条线,数值是一样的

这64条阻值正常与否和花屏无关,更不能判断核心上的其他点是否虚焊。有时间去做怀疑和猜测何不用mats检测一次?

网友:
用显卡测试软件进行测试显存颗粒,哪一地址的有问题就换哪一颗了

数据线一头是gpu一头是显存,也就是说2者都有可能出问题,这样盲目的去换显存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