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有正负极之分吗?

楼主(2013-05-29):
显存旁边 有个 贴片电容 掉了   有什么更换的原则吗

贴片的,你看到上面有标正负极吗?没有就是不用区分了

网友:
没有正负极

网友:
普通的贴片电容没有极性之分,电解的贴片有极性之分!

此乃正解

网友:
要找什么样的贴片电容才可以更换

网友:
绝对没有,代换的话找相同大小的

网友:
当然没有了,每次师傅都是然我直接换,也没说要注意什么的

网友:
贴片的也有钽颗粒 和电解的 不过那体积较大

网友:
有的,你要看哪一种

网友:
贴片的没有 其他的有

网友:
笔记本主板电容分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有极性:1、铝电解电容(标负极,换的时候要看容量和耐压值) 2、钽电容,贴片电容(标正极,更换时找相同容量的)
无极性电容不分正负极:贴片电容,大小一样的就可以换

另外电容的作用划分:1、储能滤波(电容一端接地)2、耦合(滤直流,两端不均不接地)3、延时电容(往往和一个大电阻共同组成)4、谐振电容(晶振旁边)

网友:
贴片电容只是指封装和安装模式不一样,电解贴片电容还是有极性的,但是一般电路板上应该有明显标志。

网友:
的看在那个位置

网友:
一般在主板上面没有。

网友:
没有正负极标识的电容,个头大小一样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