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22显示器MW221暗屏

楼主(2013-05-29):
通电接信号线一直暗屏..,,,请问一下是不是MCU的事,,如果MCU可以用别的代换吗,,,
暗屏

网友:
暗屏?背光亮了么?MCU不可以随便代换的。
建议楼主将最基本的情况说明一下,比如背光亮没亮?关键点电压是多少?

网友:
将dim接2V或地测试

网友:
打错了是 5 v

网友:
MCU应该不能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