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ADM 集显 奇异的掉电故障

楼主(2013-05-29):
客户拿来时候黑屏,面板上几个灯轮流闪烁。。直接加焊北桥,能亮机了,交给客户一星期后说白屏。。

拿回来又加焊了一次,客户又用了一天说会掉电,

又拿回来发现点亮几秒钟后就掉电了,之后怎么也开不起来,只有将电池卸下来,过一段时间才能开机。。

以为是北桥问题,换了一个新的 故障依旧!~

忘高手指点啊!~~

网友:
换cpu试下呢

网友:
手头上没有那种CPU

网友:
是不是供电和保护隔离出问题呢?说不定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换个CPU 试一下  还有可能是CPU 座的问题,这个机器你看电流是不是在0.8-1.3之间来回的跳,如果是就是CPU 和CPU 座子的问题

网友:
能点亮啊,会是保护隔离问题吗?

网友:
机子修好了,意外发现 有个PQ105 接触不好,补焊下就OK了

网友:
是保护隔离的吧,这管子用手按住就很正常了,我就补焊了下。。  至今还不知道为啥会引起掉电

网友:
换cpu试试,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
不是cpu问题就是P Q105 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