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线网卡,具体有什么用

楼主(2013-05-29):
本人对无线网卡有一点点了解,我是学笔记本维修的,但始终不明白无线网卡的意思,请各位大神具体说一下什么是无线网卡,无线网卡的功能,设备,还有怎么缴费,怎么用,越详细越好,在此拜托了,非常感谢。笔记本上的

网友:
你是说的3G网卡吧?USB的那种啊?

网友A:
3G无线网卡,是无线广域网通信介质。无线广域网接入设备。必需配合SIM资费卡使用。例如中国移动的td-scdma和中国电信的CDMA2000以及中国联通的WCDMA三种网络制式。作用、功能相当于有线的调制解调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猫”。它可以在拥有无线电话信号覆盖的任何地方,利用手机的SIM卡或UIM卡来连接到互联网上。一般的笔记本内置的无线网卡指的是 :wlan  无线局域网。它只是一个信号收发的设备。很明显它是连接局域网的。技术规范用的是 ieee802.11a/b/g/n。一般就是几十米的范围,只有在已经有上互联网的出口时才能实现与互联网的连接,所有无线网卡只能局限在已布有无线局域网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网卡我懂,什么是3G网卡?做什么用的,多少钱

网卡肯定是上网的撒,这个还要问啊
3G网卡就是电信的那种卡上网的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无线网卡,是无线广域网通信介质。无线广域网接入设备。必需配合SIM资费卡使用。例如中国移动的td-scdma和 ...

谢谢,听懂一半,但对我很有用,最多只能评2分,别介意

网友C:
无线网卡?有本地无线,也就是WIFI,这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无线网卡
还有一个3G网卡,那个是移动,电信,联通用的,我们一般不操作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有本地无线,也就是WIFI,这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无线网卡
还有一个3G网卡,那个是移动,电信,联 ...

虽然你的话很少,但是我受益良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