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万能表怪怪的...有会修的吗?请赐教

楼主(2013-05-29):
这万能表在电阻档里不停闪烁4,在电压档里就在20mV内跳动,左右摇摆就会出现上百mV的电压,蜂鸣档里把2支表笔叠上会响,但是是1.5欧~2欧之间,请问这个具体是哪个地方坏了,要怎么修啊?平时测量没什么问题,和平常的万能表一样准确,就是没工作时看着数字在跳很奇怪。

网友:
打开表清理一下,有时候触点氧化或污垢会导致有内阻不稳定。

网友:
打开过了,表里比外面还要干净得多啊,而且也加焊过了,问题依旧啊!,表笔,电池都是新的了

网友A:
换个吧,这个都有点看不清楚了啊

网友B:
你的这个表用的太久了,换个新的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吧,这个都有点看不清楚了啊

老板叫修的......报废不是很好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表用的太久了,换个新的表吧。

这表不是我用的,是老板吩咐修的,修不好不是很好啊......毕竟老板吩咐

网友B:
你们老板太抠了,一个万用表而已,不好用影响工作效率和检测的准确率,那不是因小失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老板太抠了,一个万用表而已,不好用影响工作效率和检测的准确率,那不是因小失大吗。

老板也不好做啊!人家送表过来修的,区区一个表,老板也不好意思拒之门外啊

网友:
{:soso_e140:是客户送来报修的万用表,这个还有人送修吗,真是闲的蛋疼啊。

网友C:
      既然平时测量没有问题,基本上可以确定,表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平时测量是不准确的。电压档在20毫伏跳动,是很正常的,证明灵敏度还可以,不跳就考虑有问题了。左右摇摆数字显示增加,改变干扰环境,如果你用的是交流电压档的话,数字跳变更大,也是正常的。蜂鸣档也是正常的。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在直流电压最低档上短接两表笔,因为短接两表笔,相当输入信号被短接,是没有信号进入仪表的,仪表的读数应该等于零,读数不等于零。有20毫伏或更高的电压显示,可以说表不准确,需要校正。数字表的灵敏度很高,在没有测量的时候,环境的干扰就会使表在没有测量时显示数字跳动,用表的都知道这一点。如果在测量时数字跳动,就要考虑了。根据你的叙述,应该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平时测量没有问题,基本上可以确定,表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平时测量是不准确的。电压档在20毫 ...

恩!受教了!谢谢哈!你说到校正的问题,表里貌似有2个可以扭的调节,分别是黑红的,是不是它们管校正的?

网友B:
楼主,这个表现在调好了吗,校正后还是用不好还是直接报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受教了!谢谢哈!你说到校正的问题,表里貌似有2个可以扭的调节,分别是黑红的,是不是它们管校正的? ...

不要随意乱动! 有的表抗干扰能力弱,自动档出现这个情况正常。
你换手动档试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受教了!谢谢哈!你说到校正的问题,表里貌似有2个可以扭的调节,分别是黑红的,是不是它们管校正的? ...

       板主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不要随意乱动!就是你百分之百知道那只可调元件是调校电压的,你没有丰富的经验,没有校正源,是调不准的,而且越调越乱。你平时测量是准确的,仪表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菜市场用的电子称,调校时,工商所的也有标准的法码为准,而且还要找到正确的调试元件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表现在调好了吗,校正后还是用不好还是直接报废吧。

看到版主那样说,不敢调校了!哈哈,还给老板了,跟老板说明情况,老板应该也会体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随意乱动! 有的表抗干扰能力弱,自动档出现这个情况正常。
你换手动档试下看?

恩恩!谢谢提醒,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主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不要随意乱动!就是你百分之百知道那只可调元件是调校电压的,你没有丰富的 ...

既然众大神都这样说了,那我跟老板说明情况了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