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做系统死机

楼主(2013-05-29):
今天接了台联想G430的机子说是系统装不进去 叫他把机子留下之后 自己做了个系统到扫描硬件驱动那就死机了 硬盘  内存  CPU有换过来试还是一样  PE能进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换cpu搞定的,你可以多换几块试试  不知道原因。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主板有可能有腐蚀的地方,我也遇到过  ,有一个地方腐蚀了,结果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判断了....现在大家装系统都是用的GHOST  但是GHOST板本太多了...有些机子不合用...建义楼主换换另外的板本...或是在解压驱动的时候不选一些设备的驱动...装完再进系统下载驱动来装..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装个纯系统呢?

网友:
关健是在扫描硬件的时候就死机了  还没扫描出驱动呢

网友:
我手里现在就有一台三星的RV411,情况和你一模一样,还没处理好,先放着,有兴趣再弄来试试.

网友A:
这个机子散热会问题,搞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散热会问题,搞下试试

最先搞的就是散热啊

网友:
你装的是XP还是WIN7哦,是GHOST的吧,改用安装版吧,或者是改一下BIOS硬盘模式改成IDE模式,就OK了

网友:
我有个进水的还没有搞定呢

网友:
我有个蓝屏0000070的 内存换过 插槽了换了 一样

网友B:
楼主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接电池只用适配器试试了 ,遇到电池死机的。

网友C:
驱动一个一个打   看是哪个硬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接电池只用适配器试试了 ,遇到电池死机的。

机子是裸机拆开试的 没接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驱动一个一个打   看是哪个硬件坏

还进不到打驱动那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进不到打驱动那就死机了

裸机点 做系统

网友:
拆掉所有的负载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考虑南桥吧

网友:
我晕啊  南桥换了也不行  要崩溃了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问题吧    显卡是G98-630-U2的

网友:
急求答案啊    显卡刚也换过了啊  还是不行啊   装纯净版的能装进去 但下个驱动精灵还没扫完驱动就死机了  然后再开机就是一进系统就死掉了

网友:
哈哈  终于好了    原来是本地网卡的问题  拆掉来装就好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进系统死机的还在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