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款显示屏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毛病反反复复的

楼主(2013-05-29):
一开始是屏幕上下折的出后出现,把她敲敲又会好,以为是屏线拆开后确认不是。
后来把屏上的原件都重新加焊过也不行,现在问题有严重的趋势---本来敲几下就好现在怎么动也不好但是等你要放弃时又好了,再敲敲又出现问题了----呜呜。。。。。。。

大家都说是软体线出现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驱动芯片出现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没有压屏设备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是逻辑板到面板的屏线问题,不是驱动板到逻辑板的线哦!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TAB软体线损坏,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点评):
如果是软体线出现问题还真不好修

网友:
找个一样的屏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屏早换过了,确认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换个屏就知道了,

网友:
屏早换过了,确认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就知道了,

屏早换过了,确认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早换过了,确认是屏的问题

楼主牛人啊,还想把屏也修好!我这发现是屏问题基本都是直接换掉!!

网友:
我现在对修屏都没信心了,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楼主是修屏哟,屏不好修哟

网友:
驱动芯片损坏不会引起这个故障,确定是屏本体软体线损坏

网友:
驱动芯片的问题,建议换屏或有一样的碎屏,跟换芯片吧,现在屏好便宜的200-300

网友:
老机器了而且修的是主板,再屏坏   不用想可能不修了

网友:
所以一直想努力下  现在是没希望了   我把驱动芯片不小心烧了  呜呜呜   淘宝看了下驱动芯片要20加快递10   而且还不确定是驱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