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O换错不稳定

楼主(2013-05-29):
联想E40 I3机子到开机画面就掉电,换个IO就可以了,但是只能用两三天又不行了,再换一个又能用两天,一连换过4个I/O了,最后还是要返修,我换的都是JXA的,有可能换错了,原本的也搞丢了,有没有没兄弟在修这个机器,麻烦告诉一下原本的IO后缀是不是JXA的,还是其它的,谢谢!

网友:
I/O是IT8502E

网友:
这个机器系统供电容易坏

网友A:
很明确的告诉你。你根本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确的告诉你。你根本没找到故障点。

正如你所说,刚好又有一台E40不显的,看了下IO是JXO的,可以用JXA的代换,把IO对换了还是不行,又把南桥重植了也是一样到LOGO就掉电,找不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