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无3、5V_ALW,

楼主(2013-05-29):
插上电源适配器,电流0.14A,3、5v供电芯片发烫!但是3、5v LDO已经产生···拆掉PQ4602后电流0.03A,3、5v——alw产生,芯片不发烫!就是不触发···

网友:
IO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会不会是线路中电容的问题。还有可以断开q4601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线路中电容的问题。还有可以断开q4601正常不

打错了  应该是检测Q4601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新的IO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