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 进液不触发,PM_PWRBTN#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13-05-29):
机器型号:DELL N4010
主板编号:DAUM8CMB8C0 VER:C
故障现象:不上电

此机为进液所致,清洁完,未发现有明显腐蚀之处。
上电后按开关键,电流从0.015触发至0.030

1、检查供电情况,触发后5VSUS,3VSUS,1.5VSUS均已经出来
2、RSMRST已经为高电平
3、PM_PWRBTN#处于低电平状态,与南桥之间通过D10相连,拆掉D10,对应南桥端有3.3V高电平

维修动作:
1、刷新EC BIOS 无效
2、更换EC 仍然无效

EC周边检查未发现有明显异常之处,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3-6-2 22:26):
此机已修复,问题居然是出在南桥上,从时序图看,PM_PWRBTN#信号的置高跟南桥是没有关系的,触发拉低阶段到是可能会因为南桥的影响而异常,有哪位高手能不能再帮助分析下看

网友:
丢进烤箱继续烤。烤干为止

网友:
这个PM_PWRBTN应该是待机时候就被EC的程序驱动为高电平才对,开机触发要有高低高跳变发往南桥才对

网友A:
都能够触发了,那个PWRBTN#是低电平,不用管它啊,这个是低电平有效。都能触发了还去管查这个信号干嘛,现在是什么故障。

网友:
触发到0.30,查后级的供电啊,哪个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触发到0.03,PM_PWRBTN#是下拉一个低电平给南桥,发出SLP信号,一直为低肯定不对的

网友:
目前SLP_S3#,SLP_S5#都为低

网友:
EC的基本工作条件查没有
EC BIOS 跟EC 有数据交换没有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 用酒精罐到桥下面使劲来回的用风枪冲洗下

网友:
那你这就不好说了  你在查查看看别的还能查的没  ,,,它是连到南桥的,,查完就试试南桥

网友:
一真为低这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查一下EC的条件与PCH的工作条件,RTC电路看下,你的PMBUTTON,一直为低,肯定不对进水的部位多看看,

网友:
PM_PWRBTN#在笔记本图纸上有没有#号的  有的话开机后应该是高电平 要是没#的话lz的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
查信号 一直不知道怎么搞  哎 得慢慢摸索!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可以先用BGA烘烤

网友:
仔细查看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进水的一般都会有短线。

网友:
D10  坏了吗  应该是高电平吧  此信号应该是告诉南桥  按开关了

网友:
居然是南桥损坏导致的,但从时序图看,按下开关的上升沿PM_PWRBTN# 就应当置高了,看不出跟南桥有什么关系。今天实在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更换了南桥,结果就亮了。原机是HM57,更换的是HM55.

能不能帮助分析下,南桥哪一路信号有可能会影响到

网友:
比较新的机器,南桥会给EC时钟。32.768k 可能上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能够触发了,那个PWRBTN#是低电平,不用管它啊,这个是低电平有效。都能触发了还去管查这个信号干嘛,现在 ...

能触发是SYS_PWR_SW,大哥

网友:
今天我同样遇见跟楼主相同的问题,之前是3V转3V后极短路  排除后,按时序内存1.5都出来了,今天刚订了桥明天换上不知后事如何。。

网友:
都能触发了,纠结那个信号干什么,继续往后看那个电压没出或那个信号没出吧,哥们!

网友:
老兄,这个机子你备份了南桥BIOS没,我急需要啊,你要是有的话传给我一个,谢谢

网友:
仔细查一下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