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刷程序之后不开机

楼主(2013-05-29):
前几天朋友送来一个三星943nwplus,说是开机一会就花屏,我试着刷了一个程序之后开不开机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什么原因呢,之后刷了很多程序都是没反应。求助。。。

网友:
刷程序可能会造成不开机吗?

网友:
驱动程序不配的可能性大,你可以配一块通用板点一下屏.排除其它的硬件问题.

网友:
换了一块通用版试了试能开机了,但是开机出现自动调整然后就不亮了,指示灯亮,是程序不匹配么?

网友A:
多找几个版本试试  最好还是找原来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几个版本试试  最好还是找原来那种

别的版可以,问题是现在三星这个驱动板刷了程序之后不开机了,换版好使不想那么麻烦去改版,哪位高手碰到过类似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B:
刷程序要对应此板的原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要对应此板的原程序

上一个帖子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程序,试了试还是点不亮,光程序刷了六七个,到现在还开不了机呢正在无奈中,量的供电也正常唉。。。

网友B:
你将机器型号和屏型号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将机器型号和屏型号给我

机型号三星943nwplus,屏型号是HT190WG1-600,编程器检测芯片RTD2120

网友C:
用一会儿会花屏,你刷程序干么呢?

说不定你的三星是假货,或者说,原来的驱动板说不定被换成替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会儿会花屏,你刷程序干么呢?

说不定你的三星是假货,或者说,原来的驱动板说不定被换成替用板了!

用一会花屏我想应该是程序的事,想刷个程序试试看一会还花不,没成想刷完不开机了。板子应该是改过的,唉这台机器整的我老郁闷了,程序刷了十来个了,其中有两个显示了,显示正常只不过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红色的,现在还找着程序呢。。。

网友C:
少赚点吧!用通用板改了!或者说,三星这个型号因为坏的多,有做的好好的替代方案,直接按键板什么的都是直接插的。

网友:
关键是你刷了什么程序撒  你说你刷了bios不开机很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赚点吧!用通用板改了!或者说,三星这个型号因为坏的多,有做的好好的替代方案,直接按键板什么的都是直 ...

实在没辙也只能这样了,假三星可是把我坑苦了,吸取教训吧就当

网友:
是假三星莱的

网友:
编程器检测芯片RTD2120 。假的。

网友:
是假三星板,可以用NTA93的通用版刷三星的程序改装。

网友:
刷程序前先备份原来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改了块驱动板,现在解决了。正试着呢看还花屏不,不花这一页就算过去了

网友:
你还是用免刷的板子吧
经济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