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开机键CPU风扇嗡嗡转没反应,无嘟声

楼主(2013-05-29):
老810主板,接上电源自己启动。CPU风扇嗡嗡转没反应,长按也不能关机。首先怀疑绿线三极管击穿短路。
经检查发现绿线下连有两个对地电容,一个22U16V立电容和一个卧电容。取下22U立电容,终于未自动开机,本以为故障排除。
没想到按下开机键CPU风扇嗡嗡转还是没反应,无嘟声,长按能关机。
擦内存金手指,清洗内存槽,换了多根内存(不能确定都是好的)都不行;换电源还是一个样。
请教这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有主板检测卡么  跑跑码试试

网友:
CPU冰凉的,几种可能?370槽在哪里测供电?